上无线网卡开机不显

楼主(2013-11-23):
机器型号:神舟优雅A550 I3一代
故障现象:上无线网卡开机不显,不上网卡开机可以显示,进系统一切正常,上网卡与不上网卡电流跳变有点不一样,上网卡电流跳1.4,不上网卡电流跳1.6开机显了,看了一下座子没有进水,加焊了一下座子没好,查了一下网卡供电时钟复位,都是正常的,下面没招了,不知道该查哪里,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
之前遇到过的 上无线网 就死机,本地就OK。后来刷BIOS 解决  试试把。无线网卡换个试试

网友:
网卡换了6个,还是一样

网友:
看下插座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查上网卡,有供电,座子没问题

网友:
刷BIOS没有啊?

网友:
记得检查天线有没有破陨情况

网友:
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