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没有PG高电压,求助。

楼主(2013-11-23):
引脚        引脚功能                             测得电压(V)A值          测得电压(V)B值
1        电压取样输出端                              3.5                          3.5
2        电压取样输出端                             0.04                      0.04
3        电源输入端                                       5                       5
4        电压取样反相输入端                     1.2                      1.2
5        电压取样同相输入端                    0.76                    0.76
6        电子开关启动端                             0.86                       0.86
7        电压取样同相输入端                   2.43                      2.43
8        电压取样反相输入端                   1.13                         1.13
9        PG信号同相控制端                3.17                              3.18
10        电压取样反相输入端                2.48                               2.48
11        电压取样同相输入端                1.37                             3.8
12        地                                          0                                0
13        PG信号输出端                        0.16                           5.2
14        电压取样输出端                        0.19                                 3.8

A值列是没有PG信号时的各脚电压
B值列是有PG信号时各脚电压

测11脚时,黑表笔重复接一下地,就有PG信号,各脚变成B值电压。
测完11脚导致PG良好时,再去测7脚电压值,各脚就变A值列(没有PG)
测8脚时,电源就会关闭。

LM339N换过两个拆机的,7500B换过一个拆机一个在用的新IC。

请指导。

网友:
PG信号是+5V经过一电阻和电容接地延时升到+5V左右,你换那个电容看看。

网友:
进来拿点分,不够下载分了

edisong -4 严禁灌水——分不是这么赚来的!!!

网友:
PG信号和494关系不大,查连接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电容换了几个了,还是不行。按理说我测11脚能触发PG信号出来,应该可以确定339N是正常的吧?外围电路太难检视了。

网友:
能触发PG信号,查周边元件,这类帖子好多

网友:
太深奥了,我还是去别的基础的看看吧

网友:
PG信号是+5V经过一电阻和电容接地延时升到+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