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加电不亮机

楼主(2013-11-23):
型号:NC6400 板号;LA-2952P
故障:开机,电流0.28A左右,掉电重启,还是0.28A
分析:CPU供电问题,不出CPU电压。
首先:把机子拆开,把主板的电感都测了一下,无短路,然后加电到0.28A,把主板的电压测了一变后,发现CPU无供电。
         打开图纸:测CPU得供电脚,当测到18脚VIN时无电压,18脚是主供电,没有19V电压,

18脚是经过一个《PR149> 一个10欧的电阻和一个<C106>接地,当测得CPU_B+的时候有19V电压,另一端无电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电阻有可能坏了,呵呵,当我拿万用表测得时候无穷大,最后在料板上找了一个10欧的电阻装上,再次加电,呵呵。、,信号跑的呼呼的,一接屏亮了,呵呵,维修到此结束,维修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时间发帖,今天发个,希望大家不要笑话,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这个芯片虚焊。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啊

灌水要扣分的,注意了

网友:
学学,高手多多

网友(点评):
灌水,下次要扣分了

网友:
又捡到便宜啦,要是一天多有几个这样的就好了

网友:
修好长时间了楼主~~发给有难度的啊~~~呵呵~~~~~原来是主供电的问题~~~秒杀的吗~~呵呵~~

网友:
学习   了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
天天忙的很,没多少时间发帖,以后有时间的话,发个苹果的维修记录和大家分享,呵呵。

网友:
错学习了 这里的电阻就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
19v 进来用10欧姆应该不太合适吧,不过LZ还是秒杀,厉害

网友:
电流停在0.2左右,典型的不过CPU,这个比较好修,运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