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 不定时死机问题

楼主(2013-11-23):
这本子拿到手里,看了会儿电影,大概30分钟左右,卡死了,,,,换内存,硬盘,,故障依旧,,居然有时候开机的售后LOGO死机,,  bios有事也死,,故障肯定就在板子上了,,,,,拆了BGA拆南桥,,,无明显氧化,值完珠,BGA好,,,亮机测试,,跟同事红警,,大概连个小时,,没卡死,,,于是放一边,,,,小半天过去了,没卡死,,,,恩,,,装机,,交差,,,,过了一下,,客户有拿了回来,,,,冷静思考,可能哪里会出现卡死的问题,,,其一是CPU供电单元电路,,其二CPU底座虚焊(神舟本碰到过一次)其三硬盘接口虚,,,,首先排除硬盘虚接,,,因为不接硬盘也死机,然后考虑CPU供电单元电路,目测无明显异常,CPU滤波全换之,,CPU电源管理,,拖锡加焊,,试了一天,,,,没有出现死机,,准备再试一天,在交差,,,小城市,小维修,没有示波器,没有高水准,,,瞎修

网友:
能挣钱 就好

网友:
钱到手就行

网友:
DELL的按F5有一个自检程序,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估计是是cpu滤波不良吧

网友:
有不放弃的精神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