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这是什么型片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3-11-23):
大家给看看这是什么型片用什么可以代换 l图中的PU1

网友:
是温控?有的可以不用上

网友:
断掉PR4,不行再接个上拉电阻即可

网友:
温控的,可以不要,让VSON为高即可!!

网友:
正常都是3.3V,总之不能大于芯片的供电

网友:
CPU温控芯片 正常VS_ON应该是高电平 超过温度就变低了  具体多少伏得你自己去找资料

网友:
温控不是很了解,来学习下

网友:
把它去掉不要就行啦。

网友:
改线路吧,没办法

网友:
直接改5V呗。。。芯片直接扔了

网友:
哦,是温控芯片来着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电脑哦~~~有些牌子电脑拆掉是可以的~~~呵呵~~~~但是有些牌子书不行的~~代换没试过~~但是在淘宝上拍一个一样的室友的~~~

网友:
这个VS_ON开启那些东西呢?单独的CPU供电开启?还是一起管着所有电压开启?正常应该是3.3V吧。如果在这个电压出来之前就出来了3.3V转换电压,可以直接通过转换管的3.3V飞到这里,实现受控制开启与关闭。新手愚见,错了勿喷。

网友:
止接 吧芯片 拆了 在PR4  2脚 从3V电感上拉了个3V过去   机子是华硕X4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