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重影

楼主(2013-11-23):
有个AOC的19的显示器有重影,换VGA线不行,换驱动板也不行呀,怎么回事。

网友:
屏电路有问题,只能慢慢查哪个电压不正常了

网友:
屏接口 刷下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接口?还是屏线接口?》

都刷下啊  又不费事

网友:
重影大部分屏坏

网友:
首先用VGA信号发生器测试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再查屏线接口是否松动或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