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580充电时偶尔会闪一下屏?

楼主(2013-11-23):
联想N580充电时偶尔会闪一下屏?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给点思路。有图纸最好,谢谢!

网友:
闪的时候有没有电源切换的beep声
闪的时候右下角电池此时是否充电
你要搞清楚是切换闪还是背光切换闪啊大佬

网友:
用电池也没有问题,电源也没有问题,两个一起用就偶尔会闪一下

网友A:
闪的时候看一下屏的开启信号   正常不。还有接个外接试试   不要忙了大半天是显卡的问题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的时候看一下屏的开启信号   正常不。还有接个外接试试   不要忙了大半天是显卡的问题哈

都正常啊,没有思路了。。

网友:
谁有遇到过吗,给点思路啊,大佬们不要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