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 不加电

楼主(2013-11-23):
同行送修联想Y470不加电故障,拆机裸板测试待机电流0.015,按下开关电流会跳到0.03电流就上不去,静态下测笔记要电脑主板上公共点,3V5V,内存供电,CPU供电等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均正常,未无发现异常,打开图纸LA-6881P上电测试没有内存PL501 1.5v电压,1.5v的开启信号是EC发出的SYSON信号0v,SYSON信号没有电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EC没有发出SYSON的高电平,一种的发出了后面把它拉低了,现在拿掉PR501上电测试EC发出SYSON的脚还是低电平,说明是第一种情况,现在要查EC为什么不发出SYSON,EC的待机,时钟,复位正常,BIOS程序重新写过一样的,RSMRST信号正常,按下开关后的脉冲信号EC是收到了的,EC收到后发出了开机信号PWRBTN#给南桥,南桥在收到后已发出了SLP_S5#  SLP_S3#在按下开关后SLP_S5#   SLP_S3#是3.3v高电平,仁宝的上电时序好像现在应该是EC要发出SYSON信号去开启内存供电的,经过我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问题在哪里了,原来的南桥给EC的SLP_S4#信号出了问题,上电量SLP_S4#脚电压只有1.5v,正常应该是3.3v,

SLP_4#脚的对地阻值只有40几,只有把EC的110脚 挑起来量EC脚阻值正常,再从SLP_S5#脚飞线到EC的110脚,开机触发上电lenovo 的LOGO画面出来了,联想Y470修好。

网友:
楼主图片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