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g5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3-11-23):
示波器测量主板各供电都正常且内存上有波形,可就是不显示,之前修过一台同型号的机器,雷打坏的,换了大板以后,发现小板上的声卡芯片也是坏的导致开机不显示。会不会是这台机器的声卡芯片也是坏的,于是把声卡芯片取下,再通电开机,还是不亮机,没办法,把上次换的那块旧板的BIOS芯片装在这机机器上,开机显示了,事实说明是BIOS程序坏了。

网友:
讲的不是明确,电流是怎么跑的和我们分享一下咯

网友:
不管过程只要结果ok就行了

网友:
还可以了啊  修好了就好啊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