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进水联想G460笔记本

楼主(2013-11-23):
      话说最近生意惨淡,终于来了一个本本心中一喜不错终于生意来了,客户说不开机,留客户电话打发走后插电源测试,没有待机电压,二话不说拆机!拆到一半的时候一看由被动过的痕迹哎心凉了一节,难肯的骨头来了,拆除主板
从板上明显看出被上家修过的痕迹,一看修的面积就知道应该是进水的本子上家肯没看电路图就按着进水的印记修的,打阻止没有短路,插上电源量3v 5v待机发现没有电压
打开图纸找到待机芯片ISL6237如下图

当量到开启信号EN1和EN2时发现了问题居然没电压???不是二修居然这么容易???一阵庆幸,既然没有EN1和EN2就往下追拜从EN1看出经过PR146上拉电阻
PR32电阻到MAINPWON继续往下追查找到

找到看了pu4A量得PQ20的G级为低正常,继续往下查,找到了
量得PD10的第一脚为0v   OK问题找到了,量得PU10B的第八角供电正常,5脚没电压,6脚3.3v问题就出在了第5脚正常第五脚必须高于六脚七脚才会输出高电平,
才会有待机控制电压,分析这部分电路我觉得只要PR23没有导通为0欧姆就与PQ3关系不大因为现在可是5脚没有一点电压啊,于是排除出去找到了PR22,PR24,PC12
有很多种可能引起这个原因,比如所pc12短路,但最有可能的是PR22坏了,果不其然,将PR22取下来一量无穷大,PR24 499k正常,看来就是PR22坏了,PC12正常,
找了半天找不到499K的电阻找了一个1000k的郁闷了,结果量了半天又一个1000k的哎找啥不来啥啊,现在就有一个499k的于是想了个办法果断的将PR24放到PR22上,
然后将PR24和PC12分别换成1000k这样一来并联了两个1000k的电阻刚好500k和499k就相差1k应该问题不大,换好后如下
通电成功获得待机3v和5v,开机联想loog终于出来了,看来上家没在主板上动什么手脚了呵呵呵以后遇到二修的机器没必要担心只要认真的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下去就是了
图纸奉上 联想 z460 G460 NIWE1_LA-5751P

网友:
PU10的5脚只要大于参考电压就行了吧 非要整个500K的电阻上去啊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PR22电阻,很多机器这个位置电路电阻都容易坏。

网友:
学习了看了足足10钟才算硬看明白了

网友:
我只能说楼至好运气~~~不是骨头而是小排~~有肉地哦~~~~香香滴~~~~~我修道的都被上家搞死搞残咯~~~~呵呵~~~~要么修出来成本高~~要么直接修不出来~~你说怎么办~~~

网友:
LA  仁宝代工的主板,点火回路出故障的很多

网友:
进水机器连接高电压的电阻是最容易腐蚀的

网友:
看来我得回去补习一下门电路了。这个故障是不是上拉电阻坏了,造成输出0V,造成待机芯片无开启信号呢?

网友:
G460的待机芯片不是51427吗

网友:
楼主水平真的不错呀,以后要多多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