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G41没总线供电

楼主(2013-11-23):
上电开机没复位,查内存供电1.85V   桥1.2V   总线供电1.85V输出0  V  0V我想不对啊,跑线到339.  17脚没供电出来,查339工作条件,跟着跑线到Q36Q37  一查电压不对啊,Q36B4.5V  E0.65V   C0v?i不对啊Q37E0.68V  B1.24V   C0V?哇哈哈问题找到了,把Q36Q37拿掉查电压出来了Q36  3.3V  339   17脚3.3V   总线供电18.6V   1.2V   3.98V     开机一路狂跑    板客人拿走了来不急照相     大家给点分啊

网友:
修这问题会跑线肯定能修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总线电路 也是 PWM芯片 加MOS管 导通电路类型的

对,你说的很清楚

网友B:
楼主好有耐性啊 跑线

网友C:
这种 一般都去查总线供电芯片的U+ U- 还有供电啊! 假如都没有  就沿着U+去跑线吧! 大多数都是链接到SOT32封装的三极管或者场馆 测量一下,假如是管子问题 直接拆了 就好了。

网友:
好吧,收了多少钱

网友:
额,要是有个图纸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有耐性啊 跑线

做维修没耐性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 一般都去查总线供电芯片的U+ U- 还有供电啊! 假如都没有  就沿着U+去跑线吧! 大多数都是链接到SOT32 ...

这个板是339控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