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屏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3-11-23):
window

网友:
看样子像LTM220-L01,如果是这个屏,那就肯定坏了。

网友:
是LTM220M1-L01。

网友:
这样屏能不能修好

网友A:
怎么看不到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呀

网友:
挂到别的套件上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图片无法查看

网友:
图片都看不到

网友:
看不清楚 拍清一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图片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