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插电瞬间有3.5v

楼主(2013-11-23):
T43插电瞬间有3.5v,两个下管g级有5v,芯片供电开启正常,3von3。3v,5von插电瞬间有3v后面掉为0.9V,直连之后有3v,待机芯片换了,pwm电路电容上下管换了,旁边电容全换了,电阻正常,阻止也不偏低,现在求思路

网友:
在线等高手出现

网友:
我把3,5v一起去的地方都摘了还是一样,控制芯片换过

网友:
除了后级还有没有哪里会引起待机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