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来的梦,G460维修

楼主(2013-11-23):
入行两年了,也不短了,小学毕业,浪费了4.5年,才开始修电脑,从开始当孙子到后来当儿子,到现在勉强算是个人了吧。中间经历的也许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吧,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上迅维看看今天的精华帖,看的我迷迷糊糊累,两年来我每天晚上做梦都是有一天我也发个帖子成为精华,呵呵,那都是梦,行了不放屁了,哥累帖早晚也得 让他盖上精华的钢印。 联想G460版号LA-5751P
因为没有专业的培训过,所以到我手上的板子,先不看图纸,都是先走一圈,找找感觉,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打开图纸看看,接上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6掉电,然后拆机,里面全是虫子,以前给别的当小弟也没少干这活,清干净后看了看也没进水的地方,上电到0。5掉电。拿开万用表量量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没办法了,上迅维找找看看有没有通病累,把他给秒了,
看到很多都是到0.5掉电的有的是bios电压没有,我也量量我用表一戳,电流刷刷累就上来了,在那戳了半天也没有不对的地方,可是用表说不定戳道那个地方电流就上去了,还有人说ec容易虚汗,先干他一下,干完还一样,有戳了半天,我说还是量下各电感电压把,结果cpu供电没有了,这两天这万用表老出问题,我明明刚才还有示波器量了下cpu电压出来了啊,这么这会没有了,用示波器量电感前段有波形后面是0.76v。这停了一会又没有了,有停了一会,按开机键电流有上不起来了,开机灯亮就是电流不上了。气的我呀,不行了,打开图纸看看吧,看了看点火也没事,量ec我记得待机的时候rsmrst#
应该为低,这怎么为高了,看论坛有个哥跟我也一样也是戳了半天,也戳的电流上不来了,妈的直接换了个ec。电流有上到0.5。可是在怎么戳电流也上不来了,cpu电压也没有,实在是没办法了,看图纸把,量cpu供电条件吧。一看密密麻麻累,跟蜘蛛网一样,就量量我认识的吧,量到26脚V5IN结果没电压,这明明该5V呢,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就查他这么来的,  看图,

是U10+5alw待机电压导通过来的,我看不懂u10是什么管子,不过我算了算他应该是一个p沟道的管子,因为susp开机后肯定是一个高电平,让q20导通,把D级给拉低,才能是u10的G级为低使U10导通,待机是量u10G级为高电平,按开机没反应,往前查,当用表戳道q20G级是电流刷刷累往上跳, 哎呀完了,gei mu 0ver了。妈的不用说肯定Q20开机后G级没电压,有找了个别的地方的susp表笔一对不通,短线了, 直接从Q9 G级飞线过去,完了,电流上来了,不用说都亮了。
看了很多人修g460都是电压没导通过来,有的时bios,有的u10,有的u4,看来这个机器也有通病,还有我前面提到的戳着电流上不来了换了个ec,哥哥门别怀疑我是不是加焊连锡了,告诉你,没有,我是很小心地,海,完了,晚上回来啥掉事也没有就自己一个人对着电脑放了一晚上屁。
以后还是多看图少瞎干,能了好几个都是没看图纸,白干了一天了,打开图纸一看一量修好了。明年咱也去迅维学学,咱到时候也拿示波器秒秒。

︶ ̄微笑╮转身 + 5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就为了发个帖给9个下载分,

网友:
写的不错,鼓励一下。不过我要偷偷的告诉你,SUSP触发后低电平才是正常的哦,U10是N沟道的管子。触发前SUSP#为高电平,SUSP低电平。

网友:
恩,是是。,呵呵,还是哥厉害,

网友:
主楼加油,问题虽然简单。但是写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错,线路问题没有经验一定要多看图纸,加油

网友:
没系统学习也能修这种问题,我给你加分

网友:
不好意思 点加分的时候发现今天的分加完了,没资格了

网友:
U1是N沟道,高电平导通。楼主的故障就是后级电路问题。

网友:
我们都是实践多理论少

网友:
有时间还是系统学习一下,现在网上教程很多,你很有经验了,一学就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网友:
很正常啦~~~不管怎么样修出来就好啊~~~人家没有学过~~~一般我们万用表侧脸一下就知道什么沟道了~~~呵呵~~~

网友:
楼主加油,我正处在学习初级阶段

网友:
技术不错哦 我整天也瞎搞 还得努力 骚年们一起加油吧

网友:
只要时序学好了。修这种问题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鞋的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小学文化??文采挺不错的呀!!!!

网友: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真的不错啊 多多学习......

zhoufu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LZ没事的时候多看上电时序,老是看帖子,就算是精华也领悟不了多少,必须要从开始学习,熟悉了各大厂商的上电时序对你以后修机器有很大的帮助。看LZ也有示波器,没事的时候就多量量,比如BIOS,LPC,SM总线,内存数据线,各个晶振启振波形,屏接口,各大电感等等正常与不正常的波形。LZ这台机器拿到我手里,首先开机掉电这个故障一般是缺电和后级短路引起的,先打USB,网卡供电对地阻值。然后打各大电感对地阻值,然后上电,量各大电感电压,开始就量CPU供电,没有就量2级电压,5V缺电量对地值,正常再量管子D-S,S-D,G-S,G-D,然后量G级阻值和电压,没电短接D-S,能正常开机就量G级管子相连的电阻,再正常就直接从3V2级电压G级电阻前飞线。说起来挺多,其实也就几分钟的事。LZ缺的是方向感,过多的依靠论坛里的通病和帖子了,自身一定要有技术上的提升。希望这些话可以对新手有一定的帮助!!!加油,学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