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装在机箱里就跑2A 修复

楼主(2013-11-23):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联想品牌机,故障时不开机,看了一下,南桥附近几个电容鼓了
换好后在外面试了一下,点亮了
装到机箱又不亮了,插诊断看,跑2A
拆出来查 又可以点亮
后来发现只要接光驱的IDE线主板就跑2A
换了一根IDE线机器正常点亮
不开机

网友:
维修多了,什么事都遇到,有时很郁闷,问题解决了心情就好

网友:
在维修电脑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题,只要细心点就会找出问题的。

网友:
还真是没遇到过,

网友:
一般碰到这总问题用排除法是最好的。

网友:
是啊,一般遇到这种这种问题最小化开机就是最好的了,才能准确快速确定故障

网友:
维修最重要就是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