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G31MEL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3-11-23):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量8712第37脚LRESET#0V,说明南桥没发出复位,查U601-8802第二脚PG经R604-Q601-Q602电压正常,Q602的C极为3.3V,说明电源发出正常的PG给南桥,又查8712的32脚PWOK和78脚均无电压,这两个电压正常是3.3V,产生的条件是第30脚必须是高电平,95脚ATXPG要正常,注意95脚正常要想产生32,78两个电压,必须满足30是高电平,量30为4点几伏,量95为0V,跑线发现板边断线,飞线OK,95经0欧直通灰线。

网友:
断线的地方没有他损伤吗?楼主基础应该不错。学习了。

网友:
应该  有吧

网友:
初学者,不看图纸跟不上思路

网友:
光看前面楼主写的那些条件就知道理论很扎实哦~~~后面的飞线楼主的焊工也很扎实哦~~~

网友:
修板前还是先目测一遍。这样少走弯路。

网友:
修板前目测没做,。,,

网友:
哇哦,线都段成这样了啊,估计接上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看到到线,是划过的,原来的就一个针点这么大

网友:
目测是看不到滴

网友:
楼主牛B威武霸气

网友:
先看在摸,在查、维修万用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