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闪屏

楼主(2013-11-23):
显示器闪屏,拆开看板子都正常。灯管都试过没问题,该高压也不行。现在直接不显示了。头痛

网友:
灯管用外接高压包供电,再加电看看什么情况,如果还白屏,建议你用个通行驱动板试试,如果还闪,不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
如果是LED的 估计够呛 我试过几个 破解不了啊

网友:
闪屏?抖动吗?不是刷新率导致的吧

网友:
整套板点屏幕,不显示,陶个原装的驱动板试试,可能是屏幕坏了

网友:
我碰见的闪屏大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灯管肯定ok啦

网友:
用测试液晶显示器的测试一下屏,直接可以排除屏有没有问题,在看其它的

网友:
灯管用万能高压试过了 好的,驱动板的两个芯片也重新焊过,现在直接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