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40问题进来分析下!

楼主(2013-11-23):
一台NV40在0.4就掉电了不上CPU 0.2掉电,CPU  内存 北桥电压都有北桥的那个电容也换了,转换的都出来来,CPU的PG也有3.3是去温控的把去温控的那个管去掉还是会掉,大家分析下回有什么原因主板没有进水腐蚀崭新的板

网友:
看看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A:
掉电难说,你还得多多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难说,你还得多多排查

恩会的 信号好像都有了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TRST# 没有发出 查下南桥本身工作条件

这是平台复位的具体正在研究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