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USB不能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1-23):
联想T400,USB不能用是什么问跪求

网友:
对地测下阻止看是否正常。供电有没有。UBS归南桥芯片管理有可能南桥坏

网友:
量下接口第1脚有没有5V电压,有的话量2,3脚对地阻止是否一样

网友:
描述不详细,只有神来回答了

网友:
看下维修资料在来提问

网友:
USB接口电压,阻值测量了吗?可以在描述的详细点吗?

网友:
   是不是BIOS里关了

网友:
信息量太少了,怎么回答哦

网友:
你打个阻值,测个电压在说啊

网友:
几个不能用?  1个不能用  你可以拆机了   全部不能用 先恢复下出厂设置  还不能用也拆机吧

网友:
bios,接口,供电,南桥……

网友:
谢谢了,我试一下

网友:
估计是南桥

网友(2014-01-07):
楼主说详细点    这样没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