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bios密码破解

楼主(2013-11-23):
bios密码忘记了,求破解。
insyde flash 怎样把密码刷掉?

网友:
直接进pe清楚就可以的

网友:
重刷个BIOS就OK了

网友:
直接进入PE用工具可以清除密码的,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能进系统的话,可以运行程序清除.
如debug,输入指令:
- O 70
- O  71
--Q
如果不能进入系统,如2楼所说,运行win  pe,用所带工具清除.
或放电.

网友:
我讲师说要把一人电阻的电放掉就行,像台试机那样放电好像不行的

网友(2014-07-01):
bios密码和开机密码一样吗?

网友A(2014-10-18):
我这也有个 加密的  G470  还没搞  试试

网友(2015-11-16):
看有没有密码芯片,或者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2017-03-01):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个 加密的  G470  还没搞  试试

兄弟你的g470密码清掉没有?我的刷了bios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你的密码解掉了吗?我的刷过sb芯片没有用。而且还不跑码。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密码解掉了吗?我的刷过sb芯片没有用。而且还不跑码。不知道怎么办了

直接刷写bios程序应该就解决;了,你试一下吧

网友D:
直接刷写bios程序或许是可以解决,可是不会这种操作的小白又该如何是好?在论坛的不会是维修行业的人啊!比如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刷写bios程序或许是可以解决,可是不会这种操作的小白又该如何是好?在论坛的不会是维修行业的人啊!比 ...

你不是做维修的吗?业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刷写bios程序应该就解决;了,你试一下吧

好了,最后淘宝买的。论坛里下载的,刷了都不能用。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最后淘宝买的。论坛里下载的,刷了都不能用。谢谢回复

你是按照板号下载的吗?论坛有好用的哦,最好是按照板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