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3030一体机打印出来字淡,看不清楚,打空白纸...

楼主(2013-11-23):
   有台HP3030一体机,打印出来字淡,以为是硒鼓问题,更换硒鼓后同样问题,现在确定是此板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修这块板,有哪位师傅修过此板,应该检测哪个部位???或者有电路图,各部件的参数也行,...非常感谢!!!

网友:
电源板图片1

网友:
机器也不报啥错,

网友:
电源板背后两个硒鼓接地弹簧拉伸过了...还是一样,应该是高压板哪个零件坏了....

网友:
此激光器没问题的!!

网友:
打印机版块人气不旺啊....呵呵...是不是打印机都太简单了??都转行去了.....

网友:
怎么修这个高压板呢??一般哪个零件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