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HM86、HM87芯片组上电时序之二

楼主(2013-11-23):
迅维网原创,禁止转载!          首先申明,以下只是简单、粗略的电路分析,另外,这种全新图纸,我们手上没有实物板对照、测量,导致很多理论推断得不到实物验证,所以下面的分析过程是对是错,真的不知道。如有分析不对的地方,还请列位大仙指出。

新鲜出炉:HM86、HM87芯片组上电时序之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6939-1-1.html

                                                    HM86、HM87芯片组上电时序之二
图纸:BDBE_B2A
前面已经粗略的看了一下这种新图纸的架构,现在接着了分析公共点的产生:
一、插入电源适配器,过保险PF2产生VA1,这个VA1到这里分成两路,第一路送到PD2的1、2脚,第二路送到PD3的正极,

1、VA1第一路经过PD2,改名为VA2,VA2经过PR27送到ISL88732的28脚CSSP,VA2还经过PR26检流电阻改名为VA3,VA3直接送到了PQ2隔离管第3脚,这个VA3经过PR25送到ISL88732的27脚CSSN,VA3还经过PR110、PR111两个220K电阻分压给PQ2的1脚G极(如果VA3电压是19V,那分压之后就是8.5V),PQ2是P沟道MOS管,VA3经过PR110和PR111分压之后,让PQ2自导通,直接产生公共点VIN,但是PQ2的G极同时还受控于PQ11,见下图:迅维网原创,禁止转载!

这个PQ11的1、2、6脚是PNP数字型三极管,第2脚受控于第3脚,而3、4、5脚是NPN数字型三极管,第5脚受控于D/C#信号,D/C#在适配器模式下为低电平,使PQ11的3、4脚截止,VA3电压从PQ11的第1脚进入,经过部电阻到达第2脚,那么PQ11的第2脚也变成高电平,使PQ11的第1、第6脚截止,PQ11是不会影响公共点VIN的产生。
VIN产生后,送到PQ5的第3脚,同时经过PR8送到PQ5的第1脚,使PQ5截止,使电池停止放电。
电池模式下,D/C#信号应该为高,驱动PQ11的3、4脚导通到地,1、2脚通过内部电阻形成分压,使1、6脚导通,使PQ2的1脚得到高电平--截止,D/C#同时还会驱动PQ1导通,使PR8和PR20形成分压,让PQ5导通,电池的电得以放出来。迅维网原创,禁止转载!
2、VA1第二路经过PD3后分成两路,一路经过PR118和PR115分压产生AC SET_EC送给EC,

另一路则经过PR140产生DCIN送到ISL88732的22脚,同时还经过PR117和PR116分压产生ACIN送到ISL88732的第2脚,迅维网原创,禁止转载!

根椐ISL88732芯片数据手册,ISL88732得到DCIN之后,其内部会接产生一个线性5.2V电压从芯片第21脚VDDP脚输出,再经过PR148给芯片第26脚VCC供电。迅维网原创,禁止转载!

下面是VDDP的引脚说明:

上图中说的很清楚:VDDP是一个5.2V线性稳压输出,它来自于DCIN,VDDP同时还送到LGATE下管驱动端和BOOT自举升压端,通过一个1UF旁路电容从VDDP脚到PGND。迅维网原创,禁止转载!
3、ISL88732的第2脚ACIN是这个芯片的适配器检测输入脚,第3脚ACOK是适配器检测输出脚,输出另一个ACIN信号给EC,告诉EC已经检测到了适配器,下面看一下它的引脚说明:

图中说:ACIN脚的说明我就不解释了,ACOK-AC检测输出,当ACIN越过3.2V时,ACOK开漏输出高阻态,需经过电阻外部上拉,当ACIN低于3.2V时,ACOK关闭输出。迅维网原创,禁止转载!
现已经知道了ISL88732的ACIN脚的阀值,不妨算算它的适配器最低电压是多少,如下图

从PD3过来的电压减去压降,应该是18.5V左右,经过PR117  82.5K和PR116  22K电阻分压得出3.895V,迅维网原创,禁止转载!

这个电压明显越过了它的3.2V阀值,下面反推一下,当阀值是3.2V时,适配器的最低电压不能低于15.2V,否则芯片就检测不到适配器的存在。迅维网原创,禁止转载!

4、ISL88732的第9脚SDA和第10脚SCL是一串行总线,开漏输出,与EC相互通迅,当EC检测到电池需要充电时,EC会通过这两个脚,告诉ISL88732打开内部PWM模块,驱动PQ7、PQ8轮流导通,通过PL2给电池充电,PR37是检测电阻,芯片的17、18脚CSON、CSOP是充电电流检测脚,并将检测信息从SDA、SCL脚反馈给EC。。。。

总结:1、AC SET_EC好像是个适配器设置信号,这个信号去往EC,没有实物做试验,无法得知这个信号的作用。
           2、适配器的检流电阻PR26不在公共点,而是放在了公共点前面。。。
迅维网原创,禁止转载!

好了,今天的公共点就分析到这里,过几天再继续后面的分析!
感谢大家的捧场!里面可能会有不对的地方,还请高人指出。谢谢!

网友:
我还没见过呢~~~~先看看再说~~不管对错吧~~~楼主好样德

网友:
楼主不仅水平高,而且人儿也美!羡慕!

网友(点评):
人儿也漂浪,电路分析也不含糊。

网友A:
我擅自在你的帖子中间加了不少的:迅维网原创,禁止转载!
希望理解。很多原创作品都被人盗用。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擅自在你的帖子中间加了不少的:迅维网原创,禁止转载!
希望理解。很多原创作品都被人盗用。唉

我试过了,照样可以复制粘贴!!而且“迅维网原创,禁止转载”能删掉!!建议饼哥搞个水印上去就爽了!!

网友:
闲人们研究一下吧。3年后我要用。

现在不要太多哦

网友:
厉害,太详细啦

网友:
这个ISL88732是新款的充电芯片,在以前的老机器中好像没见到过。。。

网友:
太复杂了,看不懂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说的通俗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说的通俗一点

这已经说的很通俗了

网友:
版主一出贴就是精,一直关注着

呵呵,谢谢关注。。。

网友:
学习,补充知识来了

网友:
楼主厉害  谢谢  学习了

Rngon -8 严禁灌水

网友C:
给力HM8X系列 现在还没修到不过可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力HM8X系列 现在还没修到不过可以学习。

马上就会修到了!市场上已经出现了

网友:
hm8x 还没有接触过

网友:
LZ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图纸,有没有整机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就是不去论坛搜一下!论坛里有啊:
迅维首发广达BDBE HM87芯片组图纸与点位
http://www.chinafix.c ...

OK,谢谢了

网友E:
求版主可以出一些视频资料简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版主可以出一些视频资料简介

你这不是逼我去抢饼哥的饭碗吗???

网友:
楼主是一支潜力股,看好你。

网友:
  确实, hm8x的机器已经来临了,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黄版主的头像看起来很好看

网友F:
黄鑫船,一、你答应了的事,可要完成哦(要完成后续文章,我等着看呢!),做事要有始有终哦
二、你的水平比我高,我佩服。
三、时间不要拖太久,不然的话,帖子就沉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黄鑫船,一、你答应了的事,可要完成哦(要完成后续文章,我等着看呢!),做事要有始有终哦
二、你的水平 ...

呵呵!感谢你的关注,我有每天都有自己的事要做,只有在业余闲睱的时候发发帖。。。所以这个发帖时间是拿不准的。。。

网友:
感谢版主的无私,分析的透彻

网友:
很详细了。这种机子我是遇到过,就是有的小芯片找不到

黄鑫船 -10 你灌水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帖子!而且还灌的牛.

网友:
高手 啊

黄鑫船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黄鑫船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黄鑫船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已经浏览了,谢谢楼主。

黄鑫船 -6 严禁灌水

网友:
好资料  现在马上都要修这些机器了

网友:
这个图纸论坛里没有,你说的有,也只有你能打开,

网友:
这么多啊!我属于看见就头疼那种~~但是还是要认真学习!!

网友:
AC SET_EC就是适配器检测换汤不换药

网友:
好东西永远不会觉得多,谢谢楼主

网友:
支持原创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
今天就修过这样的了

网友:
不错的分析,学习了呵呵

网友:
先备用,以后会用到

网友:
有了大师的分析,也好了解咯

网友:
楼主修本本肯定牛

网友:
分析的不错,给新人学习的好机会

网友:
太厉害了讲的真好

网友:
老师级别的人物,以后多交流

网友:
没有高人啦,您就是高人啊

网友:
现在好多器件无法下手维修,集成度太高,理解工作原理,秒杀不是不可能

网友: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一天没有做好, 中国永远也别想发展起来,中国人现在都被中共洗脑,都不信宗教,无神论,没有信仰,就什么缺德事都敢做,善哉善哉!阿弥陀佛!愿十八般诸佛保佑那些灌水、乱发的人来世坠入三恶道!

网友:
思路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
真厉害     都快修到4代了   我连一代都没研究透呢

网友:
ISL88732的引脚定义,楼主要是用你的话给翻译下就好了,还有我们在维修的时候重点需要查的引脚,PDF上的翻译实在不好理解

网友:
D/C#在适配器模式下为低电平,使PQ11的3、4脚截止,VA3电压从PQ11的第1脚进入,经过部电阻到达第2脚,那么PQ11的第2脚也变成高电平,使PQ11的第1、第6脚截止    请问一下版主,此时的1、2脚电压各为多伏电压??

网友:
惭愧,现在连HM65的时序都还没混熟

网友:
是分析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