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11-23):
大家来讨论一下 HPG42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候可以进系统,有时候没进完系统掉电,有时候进BIOS也掉电,请教大家,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我的是CPU供电芯片出问题。开始也是不稳定。偶尔又可以,后摸着CPU供电芯片每次都OK。换了就好 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手上正好有一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