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通病

楼主(2013-11-23):
加电掉电     大短路     CPU电压不出
  直接拔掉CPU供电上下乌龟壳       一换    就OK了    修了10多台了    全是乌龟壳坏

网友:
通电那个壳子肯定很烫,而且容易坏,嗯,不错

网友:
有些换了也不行的,只要吧供电芯片一块换掉就OK了

网友:
同意楼主,我也遇到过好几台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