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DEACENTRE b500 卡LOGO

楼主(2013-11-23):
一台lenovo IDEACENTRE b500 一体机卡LOGO。硬盘,光驱无线网卡等全部拆掉了,还是一样,CPU,内存和电源也换过,应该是主板坏了,可不知从何入手啊,想刷个BIOS都不知上哪找,官网好像也没有啊!!!!!
卡LOGO

网友:
来自: 广东佛山
南桥坏了。刷BISO最好保存呀。以为BISO是没问题的

网友:
来自: 广东佛山
跟客户直接说换桥。这是联想的通病

网友:
真是这样啊,那还真有点麻烦。。。

网友:
单桥的话先加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