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N78SE 不跑吗,加焊桥没用?

楼主(2013-11-23):
华硕 M4N78SE 不跑吗,加焊桥没用? 更换CPU 刷BIOS 现象依旧,请问那个大神遇到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
晕,高手啊,简单明了,我就是没看懂,不跑码你就直接上桥啊???

网友:
你还是要先按照流程查一次基本的条件再动桥吧

网友A:
楼主厉害  这么轻易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  这么轻易干桥

这叫一刀秒呀、

网友:
换BISO旁的822   好像是单桥的??吹过没用的,如果是桥 还的植桥哦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你查一遍。

网友:
太冒失了吧  你得按照不跑马的维修流程检测一边啊  还是踏实一点的好

网友:
建议所有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先刷下BIOS,刷了不行再考虑动桥

网友:
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思路来修吧,你检查一下各个主要的供电:内存,南北桥,总线,CPU,接着检查一下PCI槽的时钟是否有1.6V,复位排针是否为高电平,先检查这些吧

网友:
单桥主板,不要轻易加焊。就是真怀疑桥的问题那他基本报废

网友:
加焊过的板子返修率太高了。白忙活

网友:
822,IO旁的,BIOS旁的

网友:
是啊   按一定的流程来修

网友:
盲目  是不可取的

网友:
估计楼主是想着秒杀此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