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联想G475之偶尔能上电~~~

楼主(2013-11-23):
接到同行一台进水的联想G475,第一次维修是一个电容穿了,而且硬盘的保险也烧断了!!报价200修复。结果用了一个星期又返回来了。返回来的时候故障为偶尔能上电。不能上电的时候待机0.07。能上电的时候待机0.03。不能上电的时候3 5V待机不出来。使用的芯片为RT8205E

而且不能上电的时候RT8502E发热,VREG5和VREG3都为0V。打这两个脚的对地值VREG3有400多,VREG5只有44,感觉不正常。

VREG输出的电压叫VL,查找图纸只供一个叫PU201的芯片,其它都是作为上拉电压!!

我取掉这个芯片,VREG5就正常了!!!问题是我找不到这样的芯片!!!

通看图纸这个信号的产生好象还有一个方案,PR205是没装的,找一个100K的电阻补上,就OK了,芯片也不用换了!!!

这个板子是没有点位图的,好在PR205的位置就在PU201旁边,一看就感觉是这个了!!

网友:
芯片要上的  不然可能把主板会烧坏的

网友A:
你在讯维没学温控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讯维没学温控有什么作用吗

PH201是温度系数电阻吗?说实话我是没看懂,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