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3000和de数据恢复

楼主(2013-11-23):
本人从事电脑维修工作几年了,最近数据恢复的工作量比较大,一直是用软件恢复,不能恢复的就拿到同行那里。现在想入手一个pc3000,就是那种不到一千元的那种哈,你明白的,有谁用过或者正在使用,指教一下,只要能把那些我用软件扫不到的能扫出来,能扫坏道比较多的硬盘。能把数据弄出来就行了,速度都是次要的。求指教啦1

网友:
这个已经老了,没有太大的用处,PC3000主要还是修硬盘,数据恢复不太好用

网友:
还是有些作用的,可以买回来试试效果。
只是使用起来不太容易。

网友:
嗯,是的,本人经过充分的调查,入手了一个效率源dc,效果刚刚地,设备到手7天。接了5个数据恢复的硬盘,最后一个是硬盘上电后电机转3秒就停了,这个没办法,其他的磁头不良,坏道多的都是如履平地,上到设备上就像复制好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