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海尔ht-20328w暗屏已修复!

楼主(2013-11-23):
同行送修液晶--换灯管依然暗屏!!!一体的驱动高压板点灯管发现:开机瞬间很亮,几秒后就很暗。把高压ic第四脚接3.3v后屏幕就恢复了青春。(需要翘起4脚)

独家揭露一下:此高压ic与oz9938gn相同!可以参考相关电路

补充内容 (2013-11-24 09:26):
显示器开机正常几秒时间,测得4脚2.7v。记得某些9938的DIM是驱动板3.3v经过一电阻来的。。。果断飞了个3.3(把rp5摘掉,就不用翘起第4脚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很实用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很实用。  学习了。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勃大精深!!!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过路学习了谢谢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去保护了吗?

网友:
我遇到时飞利浦190V1 .灯管发黑,控制芯片ta9687gn

网友A:
我一般直接换驱动板,省事

网友A:
集成的就加钱价格电源板!这个留下自己研究好了,在卖

网友:
学习了 好东西

edisong -4 严禁灌水

网友B:
你不怕别的隐病么
用久点试试,看看功率部分温度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个脚是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直接换驱动板,省事

直接换驱动板,你有钱。

网友:
要多测一下  比较保险

网友C:
是第四脚短路吗?需要翘起?飞个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直接换驱动板,省事

换驱动板的成本就80,你还能赚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怕别的隐病么
用久点试试,看看功率部分温度是不是正常

还行吧,用了1天交给上家了。显示器正常时,测得4脚2.6v。记得aoc_919Sw高压控制芯片9938的DIM是驱动板3.3v经过一电阻来的。。。果断飞了个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的就加钱价格电源板!这个留下自己研究好了,在卖

以后多数液晶都外置电源了。。。机器里面只有驱动板附带点led升压电路。修这个可能又赚的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第四脚短路吗?需要翘起?飞个3.3V

  4脚控制不正常,直接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