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2与AM3+的区别&搭载显卡

楼主(2013-11-23):
请教各位同仁,关于台式机AMD平台FM2与AM3+的区别,FM2是最新的接口(较AM3+而言),集成APU,芯片整合度好,而AM3+的CPU性能更好。那问题是:如果我用760k的U配A85的芯片组+GT630 GD5 1G的好,还是用AM3+的U配置630显卡的好?
加显示器预算在3200左右的情况下,选AM3+还是FM2,差别在哪,差多少?
在线等

网友:
AM3的会效果好点。。。。

网友:
至于价格不好说每个地方的差价补同

网友:
其实我是来灌水的啊

湘南剑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机器装了吗

网友:
明显FM2平台比较新…………。性能差别关键看CPU……。

网友:
啥新用啥吧 真的。万一FM2 还会出新U。制程低 故障率低。

网友:
我建议还是用intel的 虽然有些贵 但是性能很好的 温度还不高 amd的温度高不稳定啊

网友:
别用630.那就一坑。。。最少650或者A卡的7750起步啊!

网友(2015-03-09):
FM2先进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