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硬盘固件怎么样算是匹配

楼主(2013-11-23):
硬盘固件是不是要型号MDL序列好SN和DCM全都一样才算是匹配可以通用刷写的啊???

网友:
通刷主要对上家族和电路板。
序列号不可能有一样的

网友A:
那是不是同样家族的。。同样容量大小的。同电路板的固件就可以直接通用。。比如wd3200aajs-00l7a0和wd3200aajs-08l7a0和wd3200aajs-22l7a0它们之间的固件都直接可以通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同样家族的。。同样容量大小的。同电路板的固件就可以直接通用。。比如wd3200aajs-00l7a0和wd320 ...

要看家族,版号,这个序列号不一定就是同一家族,版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看家族,版号,这个序列号不一定就是同一家族,版号

再请问一个问题。。PST和ARCO和ST是说明意思。有说明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请问一个问题。。PST和ARCO和ST是说明意思。有说明区别吗

PST是自校流程,ARCO这个我也不懂,应该是用户优化区,ST是希捷硬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ST是自校流程,ARCO这个我也不懂,应该是用户优化区,ST是希捷硬盘吧

师兄再问你一下。。我试了5个好的台式机硬盘,只接就可以跑校验把坏道扫进P表。。当是有一个500g笔记本直接跑不了。打开效验编辑看里面只有5行代码,台式机那些都是10几行的。。是不是因为没有流程所以跑步了。。需要怎么做呢。。笔记本硬盘比台式机要麻烦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兄再问你一下。。我试了5个好的台式机硬盘,只接就可以跑校验把坏道扫进P表。。当是有一个500g笔记本直 ...

这个不好说呀,我会WD的,做自校流程还不会呀,本本盘本来跑自校就难呀~~~多搞几个就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同样家族的。。同样容量大小的。同电路板的固件就可以直接通用。。比如wd3200aajs-00l7a0和wd320 ...

你说的这个是型号,这个可以不用管的
看家族,要进到软件里面去看。

网友A:
那原配固件是不是算。只要同板子,同型号。同样大小。同样家族里的固件都可以完美通用。。只要清P G再跑效验一次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是型号,这个可以不用管的
看家族,要进到软件里面去看。

那原配固件是不是算。只要同板子,同型号。同样大小。同样家族里的固件都可以完美通用。不用再编辑或修改模块什么的。只要清P G再跑效验一次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原配固件是不是算。只要同板子,同型号。同样大小。同样家族里的固件都可以完美通用。。只要清P G再跑效验 ...

你要有通刷固件,通刷固件是人家改好的,你要花MONEY买的,兄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有通刷固件,通刷固件是人家改好的,你要花MONEY买的,兄弟

不。。我要的不是通刷。。我说我有同板子,同型号。同样大小。同样家族里的固件备份,,要是有个一样的硬盘坏了。。直接刷进去跑校验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我要的不是通刷。。我说我有同板子,同型号。同样大小。同样家族里的固件备份,,要是有个一样的硬 ...

你的要知道微码要一样的,微码你都不知道,兄弟,就算给你刷进了,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要知道微码要一样的,微码你都不知道,兄弟,就算给你刷进了,也不一定是好的~~~

微码又是个什么东西。。在里面管理 什么东西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微码又是个什么东西。。在里面管理 什么东西的呀,。。。

微码是记录在BIOS程序里面的一个版本信息,3代盘是五位,如08.94C等,五代盘是8位,如000800PF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码是记录在BIOS程序里面的一个版本信息,3代盘是五位,如08.94C等,五代盘是8位,如000800PF等。

如果电路吧上的微码跟固件中的微码不一样,就会引起硬盘不认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码又是个什么东西。。在里面管理 什么东西的呀,。。。

如果电路吧上的微码跟固件中的微码不一样,就会引起硬盘不认盘。

网友:
哦。。明白了0。。还要把硬盘主板上的ROM的刷成成和要刷固件一样的ROM。再刷全部固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