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H55B HD 6.x开机报警

楼主(2013-11-23):
映泰TH55B HD 6.x 开机报警.会是什么问题。电压都正常 BIOS也撒了

网友:
我前几天修MS-7529我上喇叭也是一直报警,一直以为是内存不过,甚至还以为是报显卡,后面测试键盘,鼠标的电压,发现键盘口没有电压,一直在侦测,我把它的电阻换掉,电压出来了,不报警了。希望能给楼主电思路

网友:
这个板不能插诊断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