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了一块捷波G31的板子 CPU没供电 求助中

楼主(2013-11-23):
如题   捷波G31 CPU没供电 求助中 坐等

网友:
说清楚一点啊  ,cpu供电芯片什么型号  ,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en引脚有高电平吗

网友:
没CPU 供电查工作条件啊。看芯片型号查芯片的供电.PG。EN。

CPU产生电压的条件是供电、en、VID 。电压都没有怎么有PG?

网友:
其他供电有吗?比如内存桥等,最后才出CPU供电的。也不说清楚,谁也帮不了你啊。

网友:
按照时序先查内存、桥、总线的供电都正常吗、在找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同意楼上、你要说明白点。才能帮到你啊、IC什么信号,下载个图纸

网友:
哦  ......   这么麻烦的啊    不过慢慢学吧

网友:
楼主,发图,测试数据,他们就会帮你搞定了

网友:
自己不动手从头查起 你在这坐等

网友:
找时序的帖子看一遍,肯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