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偏蓝色

楼主(2013-11-23):
东芝 L600D笔记本
客人拿来时的故障是暗屏,屏幕右边坏,客户告知的.
因本人新手,接到机器后首先开机检查,确如客户所言,暗屏和屏幕右边损坏.
然后上论坛查询,看看是否有通病故障.在论坛里,有这个型号的笔记本因屏线断导致暗屏.
万用表两端检测,线没断,但是担心自己新人,有遗漏的地方,上网购了一条新的屏线回来更换,换后问题依旧暗屏.
然后看屏幕损坏了,会不会是屏幕导致暗屏的,又网购一块屏幕回来,换上后结果还是暗屏.如此猜测应该与屏线和屏无关了.
几经转折,找到电路图点位图, 测量到电压如下,1,2脚LCDVCC3.3V 3脚3.3V 4,5脚EDID都有3.3V LVDS_VADJ-0.02V DISPON-0V 22,23有16V左右 CCD_POWER3.3V
然后断电打值LVDS_VADJ无穷大,DISPON短路.
在显示器的高压当中,ADJ为背光亮度,0V为最亮,5V为最暗,以为ADJ0V应该也无所谓,灯光最亮.主要就是DISPON短路了.跟着电路图找到DISPON的路线 在这个图片当中,不管是拆掉Q24还是拆掉Q23,Q25都短路,测量二3个极管负极不短,正极短.检测上图中并无任何元件短路把DISPON拉低.在DISPON中还有一路连接到31页的EC, 因为测量了很多相连的元件并无损坏,所以假设是EC引起短路的,把EC的27脚也就是连接的DISPON脚挑起,挑起后测量DISPON线路不短路了,再测EC27脚还是短路,问题基本找到,是EC导致DISPON短路.不得不说地方偏远实在太不方便了,还得网购EC回来.等了2天顺丰速运,EC到达,换上后不短路了,上电测试DISPON脚也有3.3V,但是很悲哀的是屏幕还是暗屏.
断电后再检查吧,测量 这些信号线,基本都是430左右,那么猜想是不是LVDS_VADJ与显示器的不同,并不是背光亮度调节的,并且也不应该为无穷大.查LVDS_VADJ连接 一条线路连接EC31页,一条线路连接18页,显卡芯片.与点位图一起找到R224连接到EC的并未接电阻,而R225连接到显卡的有电阻一起.那么很明显LVDS_VADJ无穷大可能是显卡引起的.上网一查,这个显卡型号:216-0728018测试的要90,全新的要150.当时看到就郁闷了,因为我是新手,不敢断定LVDS_VADJ无穷大引起暗屏无背光,芯片上机后又不能退,犹豫了很久应该购回来还是不要算了.最终还是学习的心战胜了钱.购回来后BGA换上显卡,马上打LVDS_VADJ值,没换时是无穷大,换了后有450多的值了,呵呵,这里我开心极了,感觉背光应该出来了吧.
结果很郁闷的发现,背光是出来了,但是.....屏幕却偏蓝色,再次打值LCD_TXLOUT-和+,感觉这些-和+应该是主板上的RGB三色吧.结果打值后都是430,基本一致.修到这里真没思路,不知道是屏线导致偏蓝色还是屏还是显卡还是主板还有问题.LCD_TXLOUT-和+,这3组线路通通都是直接连入显卡,无任何电阻电容.求教各位师傅,这个问题是显卡问题还是屏或屏线导致偏蓝色的???
这个图片是外接显示器的图片
这2个图片是原屏幕的图片
这2个图片是网购的屏幕图片,偏蓝色的字.
请求师傅们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13-11-24 23:12):
今天打了LCD_TXLOUT -和+四组阻值和电压,不管-还是+,阻值基本都在430左右,在接上屏线和屏,电压都在1.2左右,不接屏线,电压都在0.65左右,在用示波器打波形,除了LCD_TXLOUT0-和+,其他三组不管-还是+都有波形.

补充内容 (2013-11-24 23:14):
不接屏线,都是无波形的.只有接了屏线和屏才有波形.不管是原笔记本的坏屏还是网购的新屏都一样,LCD_TXLOUT0-和+都无波形,其他三组都有.

补充内容 (2013-11-24 23:16):
屏线也换过原笔记本上的,问题依旧.这样是不是可以假如LCD_TXLOUT0 1 2三组的-和+等同于显示器的R G B三色?有波形的1 2两组是正常,而0这一组有电压无波形是不正常? 因为换过原屏线对比,一样变色.换过原屏幕也一样变色

补充内容 (2013-11-24 23:17):
所以最后假设LCD_TXLOUT0这一组无波形是因为显卡芯片为发出的缘故导致变色?

网友A:
应该是屏的问题,换个屏试试

网友:
网购的是全新A屏吗?在一个,别用电池,电池电量低会暗屏,
背光有了,在暗一般就屏的问题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不正常。换屏也不正常。可以排除屏和屏线,建议你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屏线没插好或者屏线断了  蓝色的字很明显缺色嘛!!

网友:
如果是三星的14.0LED的话,恭喜你,曾经遇到过一个机器,测试机器的时候突然蓝屏,最后是屏坏了,屏上面东西都换了,就是蓝屏

网友:
人家都说的这么清楚了,还外接屏了,乱回,重点考虑显卡和屏线,细心点你绝对搞的定,弱弱的问下显卡有BIOS吗

网友:
量下那几组信号有无穷大的没

网友:
看你外接那张图,感觉怪怪的,,,

网友:
外接的那个图上的横线是显示器本身额的吧???如果是,那你买的屏有问题,因为你买的屏缺色,但也可能是屏线接触不好,我认为现在应该显卡没问题了,你换一块好屏问题就解决了!另外网购不要买那些翻新的屏,要买全新A屏或者A+屏,质量才有保障,不然维修容易走弯路,我自己是预备了一块14.1的A+屏

网友:
对不起各位师傅,我没有说清楚,外接屏的横线是显示器的问题,与其他无关.

网友:
外接显示器的颜色是正常的.现在纠结就在于显卡芯片,打LCD_TXLOUT三组的-和+的值都一致,是不是以此可以说明显卡是正常的,而缺色问题就在于屏线和屏的问题了?

网友:
几个月前接到个也是缺色的,没修好,主板就像山寨本那种小板子。当时是个外地客人来修要现修,简单加焊了显卡,没好,手头又没芯片只得退了

网友:
LVDS_VADJ的阻值是540 DISPON的阻值是450 屏线2端都重插过几次,也用橡皮檫清洁过屏线两端金手指,问题依旧偏蓝色

网友:
确定你的屏没问题?  另外也要考虑显卡

网友:
综上所述: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
就是这款机子 前几天遇到的 就换显卡芯片吧

网友:
感觉屏线和显卡

网友:
显卡或显存

网友:
缺色考虑 屏线 屏 显卡 仔细插下屏线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我感觉是屏的问题,换张屏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的问题,换个屏试试
多半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