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显示器点屏配板问题

楼主(2013-11-23):
想问下知道屏型号后怎么从屏型号知道是单6或双8位接口,屏电压,分辨率参数等,接口类型学习了一下知道了一些,有如下:
1) TTL屏接口样式:
D6T(单6位TTL):31扣针,41扣针。对应屏的尺寸主要为笔记本液晶屏(8寸,10寸,11寸,12寸),还有部分台式机屏15寸为41扣针接口。
S6T(双6位TTL):30+45针软排线,60扣针,70扣针,80扣针。主要为台式机的14寸,15寸液晶屏。
D8T(单8位TTL):很少见
S8T(双8位TTL):有,很少见80扣针(14寸,15寸)

2)LVDS屏接口样式
D6L(单6位LVDS):14插针,20插针,14片插,30片插(屏显基板100欧姆电阻的数量为4个)主要为笔记本液晶屏(12寸,13寸,14寸,15寸)
D8L(单8位LVDS):20插针(5个100欧姆)(15寸
S6L(双6位LVDS):20插针,30插针,30片插(8个100欧姆)(14寸,15寸,17寸)
S8L(双8位LVDS):30插针,30片插(10个100欧姆电阻)(17寸,18寸,19寸,20寸,21寸)

3)RSDS屏接口样式:50排线,双40排线,30+50排线。主要为台式机(15寸,17寸)液晶屏。
看了资料说可以查到屏PDF资料,去哪里有专业查寻屏的资料吗?刷程序你们有什么比较好用的刷程序编程器,我知道现在有一些支持USB的,用USB直接刷,没有的话是用什么工具。看有些用RT901不知道实用不,还有选择什么程序,假如2025L的芯片的板子选择2025L里的板子,选择程序是不是要看屏幕的尺寸,分辨率还有屏电压,里面的程序名好象很复杂,比如程序名字是乐华V59的驱动板,程序名字是什么意思啊那么长,(15方屏1024x768 单8位通用程序5键)这个好理解,下一个(General_1920_1080_MAP10_MSV59_03_M90_KA03_CHINA_RW_5KEY_SiR620D_NF_R26841_AT_0x4BFB_20130413_122513)(M156MWR1_1366_768_MSV59_03_M90_KA03_CHINA_RW_5KEY_SiR620D_NF_R26841_AT_0x5857_20130413_125140)(A141EW01V0_SI6L_1280x800_3V_MSV59_03_M90_KA03_CHINA_RW_5KEY_SiR620D_NF_R26841_AT_0x9696_20130413_124633)对上面的三个我就不太懂里面前面一行字母还有后面03后面有些看不懂,我就举这三个例子,我对液晶还不是很熟悉,有知道的师傅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
知道屏型号后,可以问度娘呀,度娘什么都知道。在百度输入屏型号,一般能查到屏参数,简要屏参数有显示颜色数,灯管数,屏接口,屏电压,分辨率。根据这些,再根据通用板型号刷写相应程序,接上相应屏线就可点亮屏了。

网友:
通用板子一般都支持多大的屏幕,我还不是太清楚,你刷程序用的什么编程器!有什么好的修液晶的工具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