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投影机高人指教,不接信号下画面也是闪烁不停

楼主(2013-11-23):
求投影机高人指教,不接信号下画面也是闪烁不停 ,而且颜色交替,求懂的大神告诉我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是否是DLP投影机?

网友A:
这是DLP投影机特有的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DLP投影机特有的故障现象

那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先检查色轮组件脏不脏?如不行,再检查DM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色轮组件脏不脏?如不行,再检查DMD

有QQ吗你? 告诉我一下

网友(2014-09-05):
我有遇到一台.刚开始颜色是正常的.过一会儿就会闪.而且颜色为黑白画面

网友:
闪屏就是不稳定了。以前接显示器都出现过闪屏:可能是刷新率不对、也可能是电压不稳定、或者滤波不干净(串扰),投影机的话,还要考虑灯泡和灯泡的供电及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