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故障引起的病例

楼主(2013-11-23):
神舟笔记本,,拿到手通电按开关不显,电流有跳变两次,跳到0.98不动了,而且键盘大小写两个灯常亮,一看到这种情况,懒得拆机了,背面打开一个盖子,换个内存条后,亮机。

网友:
果然经验丰富,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秒杀了、

网友:
学习了,内存条引起这样的故障倒真没见过。能问一下,为什么内存会造成大小写灯同时亮吗?

网友:
内存条故障引起的问题也有很多种,看电流跳变,以及用示波器打打信号可以判断的

网友A:
电流到这里,大部分感觉不是内存就是显卡

网友:
楼主 判断故障  果断  一针见血
经验很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到这里,大部分感觉不是内存就是显卡

对,显卡一般是要跳3以上才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