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210系列 BIOS序列号等丢失,重刷过程,主板型号HSTNN-Q46C

楼主(2013-11-23):
闲来无事,从网上淘了一个二手的上网本,不过对方搞不清楚什么型号了,给了一个图片截屏,但也不是真实的笔记本型号,据对方说是键盘有问题了,坏了两个按键,F10和Y,人民币245元,对方给的配置截图如下所示:

看这价格和配置比较划算,买过来玩玩也未尝不可,就联系了卖家,过程略,交易时就发现个问题,启动时进系统前出现错误提示,电池要挂了,提示后面有回车启动的说明,具体错误如下:
HP Battery Alert
……
Primary (internal) battery (601)

回车后又出现序列号等信息错误的提示,依旧是回车后继续启动,错误提示内容如下
system board(00A) - Product Name
system board(00A) - Product Serial Number
system board(00A) - Product Number
当时没有太在意,以为是BIOS设置问题,看能进入系统,硬盘快扫没什么问题就买回去了。到家了才仔细看了看提示内容,发觉应该是对方乱刷BIOS之类的导致的问题,这个问题卖家并没有提及。利用无线键盘进入BIOS发现里面的内容缺失,如下图,

觉得是BIOS问题,就到处找信息想下载官网的BIOS重新刷一下,结果HP MINI本子的model位置放的很隐蔽,ABCD壳都找了都没看到,打开D壳后在硬盘上看到了型号的提示 HP MINI HSTNN-Q46C, 百度了下,虽然论坛里有相关BIOS下载,但非会员以及会员级别低的根本就没办法下载,找了论坛,发现一个类似问题的帖子(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4745),楼主所发的图片与本机机器类似,无奈没有积分,无法下载楼主所提供的BIOS,同时,业余条件下,没有编程器,自然也就不能按楼主的方法刷回序列号等信息了,但回帖中6楼的朋友提示刷个DMI,于是就准备朝这方向着手尝试,同时,在论坛也发了帖子求助,希望可以得到一份HP MINI HSTNN-Q46C的BIOS.可贵的是论坛中的hkkiwei回帖提示也是刷DMI,同时告知了对应的软件NBDMIFIT,避免了浪费时间去问度娘了,再次在此感谢。随后搜了下NBDMIFIT,在BIOS之家找到最新的版本1.19,无奈还是积分有限,无法下载,还好手头远景论坛的积分,顺利下载到,相应的下载帖子如下,有需要的同时又积分充足的需要时可以去下载。
BIOS 之家 bbs.bios.net.cn/thread-281236-1-1.html
远景论坛,5楼 bbs.pcbeta.com/viewthread-1160324-1-1.html

软件找到了,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把机器本身的序列号等信息输入进去,但在此前一直都没能找到相关信息,又费劲周折,机器的前后左右到处找,终于,在拆掉电池以后,在电池的位置找到了笔记本型号和序列号等信息,该机型号为HP Mini 210-1133TU,新加坡的机器,国内没有该型号上网本出售,故跑去新加坡HP官网下载了对应的最新版BIOS,虽然明知道序列号之类的是不可能刷入的,但还是进windows把BIOS重新刷了一次,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对方刷的什么版本的BIOS,所以,重新刷入官方BIOS,保证无误以后再进行下一步。

刷DMI过程。提前准备好需要的各方面信息,在这里,主要需要的是三个,Product Name,笔记本型号; Product Serial Number,笔记本序列号; Product Number,笔记本产品号。我是在机器的前后左右全部都找了的情况下,用相机拍下照片,以免刷入时还要搬弄电脑找来找去,麻烦。另外,NBDMIFIT的使用要求是在DOS下,在手头现有的条件下,进DOS只能是利用U盘启动电脑,然后进入DOS进行操作,因此,需要提前准备好启动U盘,并将NBDMIFIT拷入U盘中,需要注意的是,默认情况下,DOS无法识别NTFS分区,所以U盘使用时需要采用fat32格式,切记。这里我使用的是大白菜制作的启动U盘。在BIOS设置好U盘启动,设置过程略。启动界面如图,选择第7项,运行MaxDos工具增强版菜单:

接下来选择运行MaxDos,01或02均可,在这里我选择的是01

进入MaxDos主菜单以后,按默认选项A进入DOS提示行:

在DOS提示符下切换分区,当然不切换也可以,只要你可以记住NBDMIFIT的路径和文件名。DOS命令这里就不多说了,没学过的可以百度。启动NBDMIFIT.BAT,即可看到以下界面

对应的刷机前的BIOS信息,红色框内的五项都不正常,所以,需要手动输入相应信息,

和NBDMIFIT对比,需要刷的几项对应关系如下:
Serial number笔记本序列号,HP Mini 210系列的拆掉电池后可以看到,运行NBDMIFIT.BAT(不区分大小写),选择1,进入如下界面,输入机器本身对应的SN,回车后即可写入BIOS.按ESC键返回NBDMIFIT主界面。

Notebook Model (Product Name)笔记本型号,HP Mini 210系列拆掉电池后可以看到,刷的过程同上。
SKU number(Product Number)笔记本产品号,HP Mini 210系列的拆掉电池后可以看到,这一项和BIOS里写的名称不一致,实际上是一样的,输入产品号的时候选择这项就可以了,刷的过程同上。
PCID (System Configuration ID)系统配置ID,HP Mini 210系列需要打开D壳,硬盘所在位置有个标签有注明,刷的过程同上
UUID,这个号码机器上是找不到的,但NBDMIFIT可以自动生成,这个很不错,在NBDMIFIT主界面选择3以后进入如下界面,在这个界面下输入1,即可自动生成UUID Number,然后回车即可写入BIOS,按ESC返回NBDMIFIT主界面。

全部刷入BIOS以后,可以在NBDMIFIT主界面输入R,查看刷写结果。
刷完以后查看结果与BIOS对应结果对比如下,其中一个变化的地方就是Factory installed OS,由Non Win7 变成了 Win7,不知道是否安装了HP OEM win7以后是否可以自动激活,如果是在此过程中自开启了slic 2.1那就赚到了,因手头没有win7 OEM旗舰版安装镜像,故没有进行测试。本机属于新加坡销售的上网本,是自带win7 starter序列号的。

至此,全部过程总结完毕,个人觉得所有的HP Mini 210系列的遇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都可以按此步骤进行刷DMI,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稍后我会把用到的NBDMIFIT 1.19上传。

网友:
不知道怎么上传附件,

网友:
学习 学习  进步一下

网友(2014-11-30):
把你用的NBDMIFIT 1.19上传一下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