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20A 版号N20A REV:2。0

楼主(2013-11-23):
    此机接机时待机为0。02 不触发!拆机测量3V5VA无出,测EC工作条件供电正常,时钟波形正常,RSMRST#为3。3V,再测南桥供电正常,时钟波形完美!
   此时,触发还需要条件,LID#和ACIN。由于没有图纸,找到其他机器的EC  ITE8512E 图纸对照,实测LID#为0V,ACIN为0V,但是,此板号有点位图,实测LID#开关为3。3V正常,充电芯片处测得ACIN为2。6V,为什么EC引脚测不到这两个电压呢?有图纸的贡献一下!

网友:
华硕到的EC处的ACIN#是低电平的吧,中间经过场管转化,参考下华硕其它型号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