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官网BIOS制作 附K55A板号K55VD REV3.0BIOS及工具

楼主(2013-11-23):
今收到1台ASUS K55A 板号K55VD REV3.0 触发不开机
1、上官网下载本机BIOS大小为6293504字节 本机备份BIOS大小为8388608
   华硕官网下载的BIOS都是升级文件不包含EC部分是不完整的,直接刷入无法引导
2、下载winhex 十六进制编辑器打开这两个BIOS 将本机备份BIOS的EC部分合并到官网下载的BIOS中
   做成一个新的完整的BIOS刷入
   A、缺失部分大小为8388607-6293504=2095104 转为十六进制也就是1FF800
   B、选择原机备份BIOS 右键点0地址位选块起始,位置-转到偏移量1FF800,右键点1FF800前一位选块结束,
        编辑-复制选块-十六进制数值

   C、选择官网下载BIOS 点0地址位  编辑-剪贴板数据-粘贴 会提示剪贴板数据将被粘贴到偏移量0,这样会增加文件大小选确定
   D、文件-另存为 新的完整BIOS文件名

3、这样新的完整BIOS就做好了 刷入 上电开机第一次加电,EC会读取BIOS设置然后自动关机,再开机就正常了
4、开完机发现键盘无法使用,使用USB键盘发现一直在按1,拔掉内置键盘还是一样,哪都找不到IT8517E电路图
   只能查键盘接口发现一些引脚电压为0.45V 另一些为3.2V 只有一只脚异常为0.9V 直接拆开这脚的保护管恢复3.2V电压 键盘搞定了
5、进系统又发现电池识别不了,查电池温度、时钟、数据 三脚连着EC IT8517E 110/111/124 其中124脚虚焊,加焊开机 一切正常了
说明这样做出来的BIOS方法可行,特此奉上 WinHex

网友(点评):
备份文件是8388608,8388607-6293504,写错了吧?

网友:
EC BIOS坏了咋办呢

网友(点评):
靠我们平时备份: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3429-1-1.html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而且思路很清晰啊,定位准确。。厉害!!!

网友:
抢个沙发,楼主太牛了~~

网友:
只能用这种办法吗?理解着有点费劲啊楼主

网友:
将原机BIOS中前面的EC部分复制到官网BIOS的前面就行。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点评):
这是各品牌BIOS分离合成中最简单的一个。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3429-1-1.html

网友:
楼主可知道HM55换桥后的掉电,风扇狂转等BIOS问题

网友(点评):
详情: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3429-1-1.html

网友:
学习中!目前我还没有学习bios修改!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改BIOS吗?

网友(点评):
也算是。最简单的一种: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3429-1-1.html

网友:
楼主问个问题要是EC BIOS资料损坏,怎么办??????、

网友(点评):
平时备份!!

网友:
只是听说过  不过可以讲讲 大神你是怎么知道原理的

网友(点评):
对比一下就看出来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3429-1-1.html

网友:
学习了,有空也试试!更换HM55南桥后,开机20多秒钟后掉电,刷写南桥BIOS后,机器运行正常!

网友(点评):
所有HM5系列机器都容易出现这类故障: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3429-1-1.html

网友A:
仔细研究了下那个1FF800怎么算的,没看明白啊。楼主解释下啊

wxf
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
文件解压报错哦

网友:
早就改过了!但是看到了,还是支持下!

网友:
这个合成我没成功过哦。看这个是一下

网友:
没太看明白为什么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研究了下那个1FF800怎么算的,没看明白啊。楼主解释下啊

计算器可以行的

网友(2015-12-20):
楼主是合成bios吗 好厉害啊

网友(2017-07-16):
一直想学BIOS,这个让我初步有些了解了。

网友:
两个BIOS下载可以 合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
真大神!好厉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7-09-28):
楼主你直接把你合成过后的BIOS传送上来不好吗

网友(2018-01-02):
楼主功夫了得,太赞了,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xia zai bu liao ,you da bu liao han zi ,wo ca .

网友(2023-05-13):
非常感谢,用到了

网友(2023-11-29):
有用 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