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907 怎么切换信号接收方式

楼主(2013-11-23):
默认的是DVI  想改为VGA 不会弄 有知道的没

网友:
看看BIOS 里有没设置
没就要去系统里 在找度娘了

网友:
我晕   双显卡都可以关

我不是神人 你是  好心提醒你     你继续装

网友:
找到 了  要按住某个键10秒左右才菜单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