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55换桥后的掉电,风扇狂转等BIOS问题终极解决方案

楼主(2013-11-23):
HM55换桥后的掉电,风扇狂转等BIOS问题终极解决方案:谁有研究过啊,或有资料也行,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是什么机型?

网友:
刷个bios就解决了吗?

网友:
对修改BIOS有兴趣的指点下

网友:
刷新版bios应该可以解决啊

网友:
还没找到其他方法啊,有人知道不,

网友:
HM55桥换后要刷BIOS的

网友:
换HM55后刷个BIOS试试,80%的机器可以回复正常,但是华硕的X42系列板型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