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开机故障。。求解?

楼主(2013-11-23):
自配的台式机 开不了机,换了一个二手主板用了一个星期。问题出来了,开不了机拔下散热风扇能开。或者换CPU可以正常开机
开不了机

网友:
那就换个CPU 试几天吧 不过感觉这样很奇怪的故障哎

网友:
CPU座,或是桥空焊

网友:
那里虚汗了吧,不稳定的板子难缠,其实换新板最好了3年保

网友:
可能是虚汗 ,还得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