囧囧侠再给大家发好贴之:二修E420

楼主(2013-11-23):
最近的机子挺多二修的,都是被人修的稀巴烂的。
那肯定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会选择写E420了?”我说:“其一这机子修的比较有趣,其二本人修复E420不下10几台了,想把一点小经验传授给论坛朋友们,当然知道的觉得简单的大侠就不要喷了,主要写给不知道的朋友。”

说了是二修,也就是上家没修好的洛。这样的机子拿到手先不要着急上电,直接拆开用眼睛仔细看,然后就是大致打下对地阻值!

这种纬创代工的主板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低端显卡AMD后最8090的,一个是高端显卡,叫什么来忘了)。 这种主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贵,将近1千块一张。   所以遇到二修的最好,因为修出来可以跟客户报很高价钱。(废话不少说了)

板子到手,BD95280(待机芯片)这边被人修的很厉害,打值全部电感,发现公共点短路,3V短。  按照思路先把短路排除,使用 烧鸡大法,BD95280跟HM65发烫,好吧扔进消毒碗柜烤两个小时。拷完后把风枪BD95280芯片取下,HM65 BGA取下.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取黑胶的(我自己取黑胶的方法是180度保持5分钟,搞多点润滑剂,BGA下温260度的时候,用杠杆原理翘的,每次这样搞只会掉一两个空点,从未掉过有线点)。短路搞好后,先把HM65桥装上去,再来装待机芯片95280时.忽然间仔细看了看旁边的场馆都悍反了,NND上一家不厚道啊,幸好我火眼金睛看到了,不然他妈危险啊。把四颗小场馆拿下,把两个下管装上去。再找个好的芯片换上。待机出来,同时上电触发0.24掉电,哇这二修他妈有点顺利哦, 这种情况一般是缺供电未出来。

这个时候示波器上场,依次打1.5V,1.8V.1.05V电感,独立显卡, 得到如下正常波形
唯独CPU供电电感,跟VCCSA电感没波。这款机子CPU供电是最后才出来的,打开图纸追查VCCSA电压,量PU4801条件,二脚供电0V,EN脚3.3V,追查发现PR4801被上家拆件,补上,
点位图位置

补上电阻后电流刷刷的亮 机显示,框框的就把机器装起来测试了。谁知进系统分辨率不太对,进硬件管理看了下,*脏话*独立显卡不见了,只有集成显卡。
(这时新手肯定觉得奇怪,没有显卡怎么亮鸡显示啊,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把,这种主板包括两个版本的,可以随时把显卡芯片摘掉,一样能显示。因为CPU里面集成了显卡。上次就是修个这种板子无意中发现的,当时那个板子的独立显卡都被人拆掉了10几个点了,我原本打算放弃。谁知我不知发什么神经,把显卡摘掉后上电它既然显示了那板子老板赚了1K多

回到原文,为什么会认不到独立显卡呢?  心想难道做BGA时候没铝箔纸没包好伤到GPU了?  还是*脏话*上一家还拆掉了什么东西,  唉,算了不修了。反正机器用着正常,其他都没问题,准备试多两下就还给客户了!
测试机子的时候无意中打开了客户的私人文件,看到了此机主是位漂亮的妹纸(证件照,哇塞素颜都这么漂亮,化起妆来还得了)!    这时我刚刚想打电话还给客户的念头打消了,特别是看到妹子电脑里面装满了各种她爱玩的3D大型游戏,身为囧囧大侠的我怎么可以让妹纸玩游戏卡顿呢?   框框框的机子再次拆开。回到刚刚上面说的,铝箔纸没包好的设想推翻了,因为我刚刚确实包好了,足足包了四五成厚。还是老老实实量显卡工作条件,供电,  时钟,复位。  先量供电吧,
显卡所有供电量了个遍,终于让我发现,1.8V_VGA这个电压不太对劲。只有0.45V左右,追查图纸此供电来自U9303供电芯片

量芯片2脚,3脚正常,6脚也没短路。果断找此料换上。OK1.8V电压出来了,这时随便把板子套上,进系统。没问题,成功认到独立显卡,电流也比刚刚的大了。

装机的时候,我特别吩咐老周装的仔细点,每一颗螺丝都要打上打好,最后我还用清洗套装洗的干干静静的。第二天妹纸来拿机,果然真人一般比相片好看,最后她满意的拿上自己的小黑E420,临走时还给我一个微笑的谢谢。心里面那个甜滋滋的,好了帖子写完了,  看官觉得OK的话加分吧。有了你们的加分才有我们发帖人的勤劳

总结:E420好修,图纸点位都齐全,两种版本的主板我都改过集成,大家可以放心尝试。通病是BD95280,

网友A:
我们的作业题起很不少作用啊查图顺溜顺溜的。哈哈不要泄露题目哦

网友:
这机器修得很速度,赞一个,思路也是那么明了,给力

网友(点评):
明显不是

网友B:
哥们   给你加10分,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给你加10分,爽不

谢谢哦···

网友C:
我说  百度你怎么把那个妹子手机号码留一下,下次坏了叫她发给我修,哥哥免费给他修  代价就是嫁给我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头像,你是妹子?

是妹子就没那么大的就业压力了

网友:
楼主暗恋人家了啊,哈哈

网友E:
我自己取黑胶的方法是180度保持5分钟,搞多点润滑剂,BGA下温260度的时候,用杠杆原理翘的,每次这样搞只会掉一两个空点,从未掉过有线点
这方面可以说详细点吗?上边是180度,下边是260度,保持5分钟吗?什么杠杆原理,麻烦说一下

网友F:
下次修到你喜欢的,在她笔记本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作业题起很不少作用啊查图顺溜顺溜的。哈哈不要泄露题目哦

哈哈,饼哥你也来玩啊

wxf

网友G:
这个。。。你来了讯维就知道了。。。其实讯维卖BGA的送了个人视频 所谓杠杆原理就是拿镊子 咏春寸劲 翘一下就起来了 不容易掉点掉焊盘。
说句废话 讯维的蚊子可能去佛山练过。。。

同意,要用内力,不要用外力
咏春都搬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  百度你怎么把那个妹子手机号码留一下,下次坏了叫她发给我修,哥哥免费给他修  代价就是嫁给我  哈 ...

哈哈,熊伟是你想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次修到你喜欢的,在她笔记本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好主意,哥们加分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取黑胶的方法是180度保持5分钟,搞多点润滑剂,BGA下温260度的时候,用杠杆原理翘的,每次这样搞只会 ...

  自己百度图片一下啊,你就知道了

网友:
你小子小心被客户看到你发帖子,隐私权,明白不?把你给告上法庭!

网友:
赞一个!这个修的太漂亮了!

网友:
赞一个!这个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你来了讯维就知道了。。。其实讯维卖BGA的送了个人视频 所谓杠杆原理就是拿镊子 咏春寸劲 翘一下 ...

取个黑胶的芯片有那么复杂 吗          哥秒杀他

网友:
取个黑胶的芯片有那么复杂 吗          哥秒杀他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哈哈,饼哥你也来玩啊

什么题目,我怎么不知道,我可以知道的,俺也是迅维的

网友:
楼主强悍一定要打 大赞一个。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vccsa是ME模块吗?还是什么???

网友:
E420我就烦大短路的!得换好多东西~!

网友I:
不得不佩服你们,我现在只想学示波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什么题目,我怎么不知道,我可以知道的,俺也是迅维的

时序作业    QQ我给你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得不佩服你们,我现在只想学示波器~~~~

众望所归都是示波器

啊林老师没有教你们一招半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序作业    QQ我给你

我把你QQ给忘了,你发离线文件给我,QQ732099671

网友:
我这有个E420不充电,,郁闷坏了~

网友:
楼主牛逼啊,二修机都能修好啊!看来修电脑得有双火眼金睛啊,分析的很不错啊……

网友:
还是美女效应大,不过技术更好

网友:
什么是黑胶芯片,没见过,即使见过了也不知道他就是黑胶芯片

网友:
美女的图片敢再大一点再清晰点吗LZ

网友:
有图纸点位就是好修。。。楼主分析的很清楚。。。受益很大

网友:
楼主怎么不给个图纸和点位呀

网友:
还是楼主讲究维修的方法。

网友:
此机器不知道楼主收了多少钱?你用的原桥,还是新桥?此机器肯定赚了不少吧。细心决定成败,看来楼主很用心啊

网友:
这机器修的  贼牛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