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电脑卡在第一画面是为何?

楼主(2013-11-23):
    本人是修家电的对于维修电脑来说是只懂点皮毛,现自己用的一台电脑坏了想自己搞一下看能不能修好,特在此请懂行的高手指点一下,主板是精英P43T-AD3  CPU是X5260用的是775主板装771的CPU 用了几个月出现这个故障,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卡在第一画面如图所示,进不了BIOS ,进不了系统,用主板诊断卡跑码是3C3A,换过BIOS,CPU,放过电,搞了好久故障依旧,还请高手不吝赐教,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超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超频了?

至强X5260的主频是3.33GH未超频啊

网友:
按F11后原来的“Press F11 for BBS Popup"变成了”Boot selection popup menu has been selected"其他的未变,还是一直卡着,还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B:
1.请先把连接的硬盘全拆啦。2.清洁内存金手指。3.检测串口连接线。4.最后是南桥坏

网友:
电池放电试试,把bios换回来

网友:
第一画面是显卡信息~··这哪是第一画面

网友:
直接去掉硬盘光驱再试。

网友:
直接去掉硬盘光驱再试

网友:
楼上说的,一般是卡外设了拔掉光驱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请先把连接的硬盘全拆啦。2.清洁内存金手指。3.检测串口连接线。4.最后是南桥坏

内存是新的换过内存槽,我把硬盘 光驱 键盘 鼠标等所有外设全折了还是这样,串口线未查,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