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511奇葩维修一例

楼主(2013-11-23):
今儿白天接到一个compaq511,板号6050a2257101。拿到手之后接电源电流到1.0几不亮机。打内存波形有跳变。八九不离十认为是显卡问题。是断先上BGA加焊了显卡。焊接完毕后待主板冷却后接屏测试。电流上到1.0几天掉电。再次按开关后,悲剧的问题产生了,电流到0.1后掉电,反复上电0.1后又掉。头真的大了,本来是显卡问题,一加焊后怎么出现加外一个故障了。加焊显卡后出现新的故障这么点子背呢。既然已经是这个局面了,没办法了。找图纸修吧。这一修竟然把自己带到沟里去了...
一看电流到0.1就知道CPU供电肯定没出来。但我很严谨的把板子上的CPU供电之前的电压也都量了一下。待机3/5V是正常的(废话,如果连待机的电压都不正常也不可能触发)。内存主供电1.8V也正常产生,1.05桥供电也正常。这个时候有点怀疑是南桥工作不正常导致此情况。那我就先测了南桥的RTC电路。测得+V_RTC为3V,这是南桥的RTCRST#。正常。测得南桥供电VCCSUS3_3,在C387,C362这两个电容上测得为3.3V。也是正常的。打南桥的晶振X1,测得1角与4角居然都是直流。这下子迷惑了,从此在这个地方转了一圈又一圈呀...汗颜.....。用万用表打晶振的1角与4角居然有电压,但晶振按理来说一般得到了电压后就后起振的,可这个晶振太奇怪了,得到电压了,死活不振。那我就把晶振给换了,还是不行。又到料板上找了2个谐振电容换上,还是不振。真的很无语。脑袋里一真这么认为(南桥的晶振都不正常,主板怎么可能会正常的上电)。这下子迷惑了好久...

后来又一想干嘛在这小小的晶振这个小树上吊死呀。想判断南桥是否正常工作只要判断它是否发出SLP3#,SLP4#,SLP5#不就完了么。在U17的105角测得SLP_S3#_3R为3.3V,在U3的第8角测得SLP_S3#_4R,在U514的第4角测得SLP_S5#_3R都为3.3V。这说明南桥工作正常了。现在脑子里还在想那个32.768的晶振的问题。**为什么南桥的这个晶振都不正常起振,它怎么还会发出这几个电压开启信号呢。**这里有没有哪个高手遇到过,请帮忙解释下。以前见过EC或南桥的这个晶振2个角或一个角有波形都可以正常工作。现在遇到的问题是2个角都没波形还能正常工作吗?***期待高手回答***

既然南桥都正常发出SLP#信号了,就认为它是正常工作了。现在电流是到0.1显然是CPU供电出不来。那就从CPU供电电路开始查起。测得U7016的供电是正常。唯一就是34角VR-ON只有0.4V的电压。正常来讲应该是个高电平。与这个角相连的是PWR_GOOD_3这个信号,那就沿着这条路找吧。找到U4-B这个比较器这里。如果想要PWR_GOOD_3为高电平,那么U4-B这个比较器的+角就要一定大于—角才行。测得—角为2V,+角为0.4V,这显然不正常。+角的+V3S这个电压没有正常产生。那接下来就找这个电压的来源了。

+V3S这个电压是+3A经Q39转换而来的。要想这2个电压能正常转换,那Q39的G极就要为高电平,也就是说Q39的3角的这两个控制信号GATE_3S_R,GATE_3S要为高电平或是一个为高一个为高阻态。如果有一个为低这个控制信号就会为低电平,从而导致Q39为关闭状态。先确认这个信号GATE_3S是否正常,在电阻R430的靠近GATE_3S的一端为19V,为高电平正常。到些问题有所眉目了,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GATE_3S_R这个信号为低把GATE_3S拉低了。那就从GATE_3S_R这个信号开始入手吧。

查图找到GATE_3S_R这个信号与U7015(TPS51511)的第12角相连。也没去找TPS51511的资料,正好手里有一个TPS51511,现在心里很大把握怀疑是TPS51511工作不正常,拉低了GATE_3S_R。头也大了,换了再说。换上一个新的TPS51511。待板子冷却后按开关,电流彪上去了,亮机,LOGO终于出现了。看来我的怀疑还是准确的。到此这个蛋疼的机器修复完毕。没想到的是本来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后又出现电路问题,点子有点背呀。最后还要请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南桥的32.768晶振不起振为什么主板还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
是不是谐振电容有问题导致晶振不起振呀,呵呵个人看法哈

网友:
我做了两个这样的板子都做到掉电 换显卡供电芯片都解决 了 这算通病吗

网友A:
请教一下TPS51511的工作原理,我也遇到了不出显卡供电的,但CPU供电已经出来,换了4个TPS51511还没出来,11、13、14、15脚有5V,12脚17V,1脚1.8V。

网友:
不起震那时钟还会计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TPS51511的工作原理,我也遇到了不出显卡供电的,但CPU供电已经出来,换了4个TPS51511还没出来,11 ...

这个芯片的资料我没去看。如果可以哪天有时间找个芯片资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