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黑苹果出现无限菊花,看下卡到这里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1-23):
-V -F 之后出现卡到这里,请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黑货啥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呵呵,兄弟装苹果系统之前应该没有备份它整机驱动吧,不是微软系统,是苹果系统的驱动。上面没怎么看,最下面的是USB加载出错。

网友:
路过,希望楼主干过它来分享下

网友:
你的硬盘格式是苹果的还的MBR

网友:
系统不对劲

网友:
硬盘格式 在哪里看

网友(2014-10-12):
驱动打不了   黑苹果 真滴是黑 啊  嘿嘿

网友(2014-12-01):
先重建MBR引导、再下载苹果驱动在windows安装器里选择添加驱动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