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不开机 我走了弯路

楼主(2013-11-23):
联想:G430
板号:LA-4211P
故障:不开机 (此板为同行送修机器)
1120早上买两个xxxxxx做早餐,就去上班了(说实话,其实是在实习期间)来到公司,主管叫我拿机器修,我把机器接过来,照着维修单子上的配置看一下是否有误。(公司有规定,拿机器自己要看一下,是否与配置单一致,如果不同就马上给主管说,修完了不一样,就只能自己赔了)
拿到此板首先打了一下主板各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任意找了一个PWM上管D级打了一下公共点对阻值。判断为公共点短路,接下来就要先排除公共点短路问题,拿万用表就开始捅各个电感,找看哪个电感与公共点阻值相近。当捅到3/5V芯片电感我笑了,你们懂的。
现在重点就放在这个电感上面,我把电感撬起来。发现是前短,一般芯片比较容易坏。我就把3/5V芯片摘了。不短了。在确定一下全板无短路,我就拿了一个芯片换上,把上下管全部换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换DC芯片和MOS管,换完之后一定要打一下G极的对地阻值。我吃过亏的)插上可调,我拿起万用表,又开始捅。3/5V都来了内存电感没电,显卡电感没电,CPU电感没电。按照时序修吧,先修内存供电
查芯片供电2脚 正常
15脚和21脚辅助供电 正常   11脚开启也正常  14脚自举升压正常  条件都正常。那只能换芯片了。 说做就做拿芯片换上去,以防空焊。打了一下阻值。又插上可调,触发。拿起表笔又开始捅了。捅到显卡与CPU电感没电,这时想,先修哪个呢?翻开图纸
这个东西我都看不懂,当时就晕了。到底先修哪个,我继看着图纸

看到SUSP#我就明白了
查芯片供电3脚 正常   开启5脚正常    自举升压14脚有5V 正常 , 条件又完了,换吧。把芯片换好了。按习惯打了一下MOS管控制级的对地阻值。正常,插上可调,拿起表笔又开捅了(捅捅更健康嘛!)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上CPU触发,心里想应该可以了吧!电流跑到0.7.  心想完了软启动不过? 最怕修软启动了。
整理一下思路。心想找个CPU假负载看看硬启动过了没有,迅驰五代假负载找到了,我晕这个假负载是水货,太宽了一点上不进去。查了图纸
直接进桥,测不到
时钟有0.4 正常
PG正常
开机瞬间测BIOS 1
被接低为0.29(这里我认为是CPU选中BIOS了,没跳变)接下来测了LPC总线,我意外的发现了
7.8.10脚阻值300多一样,10脚为500多明显大了很多,撬起5脚为无穷大,判断为南桥坏。摘下南桥找到k2这个点测量为板层断线
之后我从EC飞了一根线到南桥K2点上,涂上绿漆。把桥做上去。
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我很激动。看见了跳变了几次以为亮机了, 让人意外的是接上外显,屏幕上没反应。
显卡上家没有干过,都到这一步了。直接加焊,故障依旧。(在这中间我重植显卡,北桥,这些过程我就不一一道来)插上外接键盘键盘大小写灯可以控制,就证明过了显卡。之后我们公司同事叫我用示波器抓一下LVDS时钟,数据波形。有三次下拉就是正常了。接下来估计看的人都知道什么问题了吧。拆屏,看见屏线有一半松脱了,插上屏线,开机暗屏。查了一下屏接口上高压条供电正常,就转到了高压条上,测了保险,我想问,不通的保险怎么修。哈哈(开个完笑)换上保险。开机屏亮  到此维修结束
我们的团队。哈哈
打字好冷啊,终于打完了。各位看官觉得可以的都加加分,由于口才不好,有些东西表述不是很清楚,请大家见谅。有错误的地方请大神们指教,不要喷。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1-27 21:31):
联想Z360  维修离不了飞线
[笔记本] 联想Z360 维修离不了飞线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8830-1-1.html

Erase。 + 10 赞一个!

网友:
学本本维修中 -10 严禁灌水
小¥伍 -10 严禁灌水
黄鑫船 -6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又长见识了

学本本维修中 -10 严禁灌水
BLFMYSO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示波器抓一下LVDS时钟,数据波形.你抓的是EDID的波形,是吗

网友A:
我还是有点理解不了,公共端的阻值怎么会跟电感的阻值相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有点理解不了,公共端的阻值怎么会跟电感的阻值相近呢?

如果是哪个电感的上管击穿,你仔细想相看,是不是就一样了。

楼主这么一说,点醒了我……以后我也测测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哪个电感的上管击穿,你仔细想相看,是不是就一样了。

谢谢楼主的提醒哈,现在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提醒哈,现在理解了

不客气,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网友:
虽然问题不是很难, 不过对新手有用   加分

网友C:
不错哦,楼主几年修龄了

网友:
7.8.10脚阻值300多一样,10脚为500多明显大了很多,撬起5脚为无穷大,,前面得说清楚,不然会误导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哦,楼主几年修龄了

说出来让你见笑了,刚从学校出来一个月。还在努力练技术,准备明年下半年开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哦,楼主几年修龄了

说出来让你见笑了,这刚实习到一个月。

网友:
强大的团队呀,还要人不哥们我也来

网友:
对电路时序这么了解可以自立了

网友D:
这么多问题,楼主厉害,一看照片都是高手,不知道是照片哪位呀!

网友:
这主板修的,这么多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有点理解不了,公共端的阻值怎么会跟电感的阻值相近呢?

公共端的阻值假如为0 那么就要找电感看相近的阻值是不是上下管击穿

网友E:
怎么回事 啊  我怎么找不到  LA-4112P 的G430 的图纸    楼主你是不

网友:
这么多故障, 修起来肯定头大,楼主很厉害,维修思路清晰,我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你啊,努力吧,向你看齐。

网友:
经过再次查找 我确定 图纸的板号是LA-4211P

网友:
真是曲折的维修啊,楼主分析的不错……

网友:
这么多问题,要是我早就告诉客户换板了,我是修不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比较适合新手

网友:
恩恩,小伙伴们,不错哈,进步很大哈,

网友:
太厉害了,不过你说LPC板层断应该不太可能,还是表面断线的,

网友:
涛哥加分………………

网友:
额,好的,下次发贴详细点,这次主要太冷,也写得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问题,楼主厉害,一看照片都是高手,不知道是照片哪位呀!

蓝色衣服的是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回事 啊  我怎么找不到  LA-4112P 的G430 的图纸    楼主你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传上来了,下载看看。

额,失误,板号写错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F:
让人意外的是接上外显,屏幕上没反应。
显卡上家没有干过,都到这一步了。直接加焊,故障依旧。(在这中间我重植显卡,北桥,这些过程我就不一一道来)插上外接键盘键盘大小写灯可以控制,就证明过了显卡。之后我们公司同事叫我用示波器抓一下LVDS时钟,数据波形。有三次下拉就是正常了。接下来估计看的人都知道什么问题了吧。拆屏,看见屏线有一半松脱了,插上屏线,开机暗屏

LVDS屏线松脱 高压条保险坏了,用外接怎么会不亮呢?不懂

网友:
支持一下,每个人都是从新手过来的,不久的一个月后来也从新手开始,加油楼主

网友:
楼主有点货,都修成这样了?呵呵,那陶宝上的主板卖给谁啊?呵呵,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让人意外的是接上外显,屏幕上没反应。
显卡上家没有干过,都到这一步了。直接加焊,故障依旧。(在这中间 ...

不知道,外接不亮让我走进了弯路,我还去搞显卡,后面没办法了,用键盘试试大小写灯亮不。亮了,我就抓波,之后拆屏

网友:
思路很清晰  赞一个啊

网友G:
楼主这技术 后面的弯路走的有点不应该啊

网友:
按照开机上电顺序

网友H:
楼主问一下,你为什么测到没有BIOS波形,就去查LPC,为什么不去查SPI。请指教?

网友I:
做最前面那位应该是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最前面那位应该是楼主

额,不是哦,那是我们的老大哈,我是蓝衣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技术 后面的弯路走的有点不应该啊

唉,是经验不够啊,正在努力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楼主问一下,你为什么测到没有BIOS波形,就去查LPC,为什么不去查SPI。请指教?

都一样啊,查通讯嘛,你从前面排查起,或者从后面排查起走都一样嘛,

网友:
顶起  赚点分赚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一样啊,查通讯嘛,你从前面排查起,或者从后面排查起走都一样嘛,

哦,原来如此

网友:
思路很清晰,尤其是遇到问题的情况下还可以冷静思考~佩服

网友:
up6103s8up6103s8

zy1057770944 -1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是经验不够啊,正在努力中

呵呵 我也在努力中

网友:
学习了见识增长

网友:
高手如云。=学习了。

网友J:
BIOS的片选信号正常,LPC总线怎么会出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BIOS的片选信号正常,LPC总线怎么会出问题呢???

这个就不清楚了,反正就是那条线断了,飞线就好了。软启动我也只有几招对付。

网友:
楼主修的地方都有坏吗,一个板子动太多就不稳定了,还是很厉害的修好了,我修过好几个都没修好

网友:
楼主,大神呀,才从学校出来一个月就这么好的水平了……好学校呀……有钱了俺也去学校……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我只想说你精神可嘉啊,这板搞了那么多你收得到多少钱?不过练练技术到是可以的

网友:
好手段修好了

网友:
谁没走过弯路,还是要细心,昨个修个CQ40整了一圈,最后还是屏线断了跟,

网友:
问题还真多  修的有压力啊  楼主根据7 8 10脚阻值低就判断是南桥  厉害啊  要我就还得查

网友:
楼主你那怎么要什么芯片有什么芯片呀,要是这么多芯片坏了,我早就换板了,找芯片太费时间了

网友:
折腾这么久  早烦了

网友:
楼主截的电路图图片太小看不清楚啊。。。

网友K:
我也正在学习维修中,看了你的帖子受益匪浅。我有一片Y430的板子,裸板加电0.33A灯亮风扇转,三秒钟后停止,没有二次触发,待机电流因我的电源是小数点后2位,只看到0.00-0.01跳变的待机电流,请给分析一下给指点个维修流程呗,在此谢了。开机的几秒钟所测电压如下:所测电压如下:
C605=1.06
C606=1.14
PC118=1.84
PC117=1.53
PC133=3.32
PC135=5.0
C8=1.06
C16=0.9
C17=0.9
C47=0.9
C177=1.53
C184=1.84
C339=1.06
C455=1.53

网友:
什么机器阿,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阿....
楼主能够一一解决,技术过硬阿
期待更多精彩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正在学习维修中,看了你的帖子受益匪浅。我有一片Y430的板子,裸板加电0.33A灯亮风扇转,三秒钟后停止, ...

你这是开机掉电嘛,看能不能二次触发,如果不能就是保护了,能二次触发就是缺电压或者信号。

网友:
G430在CMOS缺省设置下,接外屏是不亮机的。路过

网友:
才从学校出来一个月就这么大写

网友:
楼主在哪个学校学的啊

网友:
我表示买了假负载不会用,同一种插槽,插上去有些全亮有些部分亮,都是好的板,s1座

网友:
不错哦  就是好啊啊

网友:
你是没分清楚什么主板用什么假负载吧,不让不会这样

网友:
怎么会一次坏这么多地方呢?楼主思路清晰,功底不错

网友:
我测到公共点短路的话,都是烧鸡大法

网友:
这一路修的真是坎坷啊

网友:
技术精湛 了不起

网友:
哪里有关于时序的资料啊,请指教。

网友:
很年轻的哥们!好好努力。

网友L:
SUSP#哥们 这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L:
SUSP#哥们 这是什么信号
SUSP#开启信号

网友:
每个帖里有兄弟们的照片,情义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