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迅维CF280T返修台出现“通讯中断”如何解决

楼主(2013-11-23):
今天开机后进入第二画面后出现“通讯中断”提示,点了启动 无法加热了,什么反映也没有。有知道的说一下解决方法,急死人了

网友:
您好,已经联系我们售后为您解决了,后续有任何疑问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对迅维的支持。

网友A:
谢谢,当天晚上听你们客服人员说可能是电池或程序问题后,第二天一早我就把电池拿下来测量了下,2.65V,放回去后正常使用了。

H55

网友(2016-09-16):
这种小问题 迅维还是可靠的

网友(2016-11-08):
引用 网友A:
谢谢,当天晚上听你们客服人员说可能是电池或程序问题后,第二天一早我就把电池拿下来测量了下,2.65V,放 ...

BGA 还带 电池的啊???????

网友B(2022-03-07):
讯维CF-360T BGA反修台显示通讯中断电池没电了 换了新的还是通讯中断 有回复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