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110 进水机PL8的1.8V没输出

楼主(2013-11-23):
dell 4110 进水机开机电流0.15A   测3.3V 5V 1.5V 没1.8V和1.05V   从图纸上看1.8v的电源管理RT8015DGQW的开启信号RUN_ON 3.3V,5vAL也有就是没电压输出,,传一份图纸,谁能指导一下.

DELL 4110

网友:
还有看论坛上说有U25的问题多,我已试过,效果一样.

网友:
换下PC65或者PR82试下

网友:
开机瞬间上官有波形吗

网友:
查PL8是否对地短路,如果短路查PC184、PC49、PC48及后级电路。查PR88、PR81、PR84是否正常。查PU3第10脚对地阻值。查PU3第2、5、11脚接地是否正常。以上都OK换芯片无压力。。。

网友:
看来查的时间不短了,就是找不到思路了。

网友:
解决了吗?先把PL8拆下,看看那一边短,是不是后继短。一个一个向下面查。只要是短路就好办。

网友:
后级有短路~~~尤其+5V或者是+3V楼主速度差压~~~~怎么样解决了没~~~~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谢谢大的指导,昨天换了一个CPU电流上到了1A,PL8的电压上到0。7,《原来的CPU是SR0CH换成SR07SR》不知道是不是CPU 的问题